两台触摸屏同时控制一台PLC

楼主(2019-01-16):
一台TK6071ip,一台TK6051ip,一台三菱PLC FX2N ,如何连接线路,EBPRO里如何设置?感谢

网友:
假设您的PLC只有一个编程口(422等于我们这边的485 4w)那么,屏这边使用主从协议。
三菱FX2N连接TK6071ip的COM2 485 4w(屏12345连接PLC47123),主从屏间可采用232连接(695对965)——详细可参考我们的PLC连接手册。
主屏TK6071ip除了添加三菱PLC驱动外,还需加一个Master-Slave Server驱动,从屏TK6051ip添加远端PLC。——详细参数设置注意事项可参考附件(附件中只是讲一个原理,里面对应的端口是对应举例HMI型号的,不能直接应用到不同型号设置上,原理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