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载入字体

楼主(2019-01-19):
系统是win64位,换线和改字体都不行,同样的程序在台式电脑上下载一点问题都没有,系统同样是win10,64位,而且同在官网上下的,但在我的笔记本上就是不能下载,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win10 64bit,我们很多客户也都在用,正常使用的。

网友:
下载线接口问题!数据线下多了就松动了,我经常遇到,建议买USB存储下载的机型。从来没有过字体下载问题。解决办法把插到触摸屏的数据线向外稍微加力。再重新下载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