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模拟时缺少组件,下载亦缺少相同组件

楼主(2019-01-20):
TK6070IP模拟时缺少组件,下载到实体触摸屏亦缺少相同组件,请高手指点。已经反编译、编译许多次了,以前也使用的同一个笔记本、同一个软件版本,现在就是不行了。软件版本是V4.66.02.016,请高手指点,谢谢。

编辑的触摸屏

编辑的触摸屏

模拟和下载到触摸屏一样

模拟和下载到触摸屏一样

网友:
抱歉,帖子刷新有延迟,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检查你的触摸屏设置的地址。你PLC型号是?
直接用触摸屏的在线模拟试一下,是什么状态。

网友(2019-10-14):
是不是元件设置隐藏了  我经常这么干  HOHO

网友(2019-12-10):
关键点着管不管用啊
如果管用,就是隐藏了,如果不管用
肯定是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