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5T触摸屏与三菱3U PLC通信线怎么接,plc是232通信模块

楼主(2019-01-20):
MT505T触摸屏与三菱3U PLC通信线怎么接,plc是232通信模块

楼主:
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
我们的MT505T连接三菱FX3U加232BD
1.软件中选择驱动——MITSUBISHI FX0n/FX2/FX2n COM;并需要注意通讯格式寄存器 D8120 的
设定,应将 BFM#0 的 b9 与 b8 设置为 0。相关详细硬件说明请参考 MITSUBISHI 公司提供的技术手册。
2.接线——屏的695对应BD的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