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1ie和s7-120,以太网通信时显示Device NO Response

楼主(2019-01-22):
第一次用威纶通触摸屏,和s7-1200,配合一起,以太网通信时显示Device NO Response,以前用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联用。
看了网上的指导,导入标贴成功,导入DB块失败,不清楚什么问题,

是不是s7-1200要使用以太网通信需要编程才能启用?

网友:
1、PLC连接机制 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 上面有个完全访问权限有设置了吗?
2、注意标签下载进入PLC后到标签执行导出的过程中别操作标签。
3、第一第二都没有问题的话,请将导出标签以及您的相关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我们再对应跟进。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了,特别慢,数据显示慢的很
第一第二都没问题,

网友(2019-03-25):
你那个DB名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