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离线模拟的问题

楼主(2019-01-22):
1、离线模拟时,怎么可以修改相应的变量,我现在只能做相应的按钮,不是很方便。例如西门子的触摸屏离线模拟的时候,有个变量仿真器修改的。
2、如果是和西门子plc连接的话,西门子那边开仿真器,威纶通能否在线模拟呢?
谢谢

网友:
1、我们是在程序中编好地址或是变量,然后直接离线模拟的;
2、还没有过这样的应用案例,应是不行。

楼主:
1的意思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如果离线监控触摸屏上没有启动输入的数值元件或者指示灯。我要怎么样才能更改数值和指示灯的状态

网友:
1的意思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如果离线监控触摸屏上没有启动输入的数值元件或者指示灯。我要怎么样才能更改数值和指示灯的状态

您好,需要先退出离线模拟,在编程界面加入输入元件,再离线模拟。

网友:
1的意思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如果离线监控触摸屏上没有启动输入的数值元件或者指示灯。我要怎么样才能更改数值和指示灯的状态

抱歉 可能一开始我没有准确获取您的问题  您可以看下:
cMT系列的话, 可以搭配cMT Diagnoser去改数值
其他系列的話, 可以搭配EasyWatch去改数值。

楼主:
我的配置是西门子1200+MT8102ie,所以用Easywatch。离线模拟的时候,HMI是选用了LOCAL host,然后设备那里如果用HMI的话,LW10在离线触摸屏上可以更改数值。设备那里用s7-1200/S7-1500(absolute addressing)的时候,我选择MW10,在触摸屏上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
我的配置是西门子1200+MT8102ie,所以用Easywatch。离线模拟的时候,HMI是选用了LOCAL host,然后设备那里如果用HMI的话,LW10在离线触摸屏上可以更改数值。设备那里用s7-1200/S7-1500(absolute addressing)的时候,我选择MW10,在触摸屏上是没有反应的。

您好,您使用的是此驱动的自带地址,不是自定义导入标签吗?

网友:
老板要学习就要投资,买个二手的也行,用电脑模拟是提高不了的,现实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触摸屏离线模拟是不考虑通讯的,你模拟的好好的,下进去就不行,为什么?通讯不上啊

楼主:
楼上的,那个地方看到我不是用实物。在做程序测试的时候每次都要跑去车间好麻烦的。一看你就不是怎么做事的。
可能上次我用的程序有问题,现在我新建一个程序,然后自定义地址和导入标签地址都可以在Easywatch那里修改MW10变量。谢谢@weinview

网友:
可能上次我用的程序有问题,现在我新建一个程序,然后自定义地址和导入标签地址都可以在Easywatch那里修改MW10变量。谢谢@wein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