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直接进行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9-01-24):
想直接用网线连接触摸屏和电脑,让触摸屏和电脑进行以太网通信。不知道能否实现?设备列表这边要选哪个呢?modbus server吗?能实现的话触摸屏这边具体要怎么设置?

网友A:
直接设置触摸屏的IP,电脑通过无线路由器PING的通触摸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设置触摸屏的IP,电脑通过无线路由器PING的通触摸屏就可以了。

能够pin通,但是不知道要怎么让触摸屏显示电脑发过去的数据呢?

网友B:
两者建立通讯  屏端做MODBUS从站 设定MODBUS Server
参考下图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建立通讯  屏端做MODBUS从站 设定MODBUS Server
参考下图说明。

谢谢您的回复。我是第一次用这个,不太明白。我的设置是图片这样的。用网络调试助手做TCP client,能显示连接,但是一点发送数据,两边的连接就断开了

网友B:
您好 不客气
只是这样的截图 也看不出什么
只是屏和上位机连接  截图最下面的网关不用设置。
如果命令异常 要监看底层报文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不客气
只是这样的截图 也看不出什么
只是屏和上位机连接  截图最下面的网关不用设置。

现在连接不会断了,但是不太清楚怎么在触摸屏这边看接收到的数据呢?上位机直接是TCP client的话,怎么跟触摸屏这边的lw/lb/rwxx对应起来呢

网友:
现在连接不会断了,但是不太清楚怎么在触摸屏这边看接收到的数据呢?上位机直接是TCP client的话,怎么跟触摸屏这边的lw/lb/rwxx对应起来呢

您好  因2019.1.28——2019.2.11为我司春节放假,我想提高为您解决此问题的效率,建议您尽快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以及现在存在的具体问题最好有截图辅助 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我们再对应电联跟进。
提前祝广大朋友 新春快乐,阖家幸福。

网友:
MT8071iP能否直接通过TCP IP与电脑通讯? 现在希望不通过MODBUS而直接与电脑通讯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