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屏多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02-12):
用的485,MODBUS协议一屏多机通信。现在问题是,比如有5个从机,如果从机都在线通信是正常的;如果有一个从机不在线,触摸屏就会卡顿。是否能够在屏上手动设置不跟离线的从机通信,从而避免出现这种卡顿?

网友:
您好  提供两个方法参考:
方法1:5个从机的元件分5个画面  哪个不通了 就不进那个画面;
方法2:安全里关闭掉控件也可以,选择离线就把对应站号的控件都一起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