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和威伦TK6071连接不成功

楼主(2019-02-15):
如图,参数设置,接线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几秒钟弹出PLC未连接(变频器部分已经删除),所有的都检查了,就是找不到原因,求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3279.html部分不能查看图片请打开连接

网友A:
PLC端的模式改为监控模式测试。

网友B:
1.建议用9600频率测试,经常遇到9600以上频率无法通信
2.串口管脚更换为其他com1或2的接线方法。遇到过说明书的管脚接线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端的模式改为监控模式测试。

一样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建议用9600频率测试,经常遇到9600以上频率无法通信
2.串口管脚更换为其他com1或2的接线方法。遇到过说 ...

默认9600也一样不行,更改COM口还没设置过

网友A:
再提下TK6071和欧姆龙CP1H的232接线
屏695 一一对应 PLC329 PLC45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提下TK6071和欧姆龙CP1H的232接线
屏695 一一对应 PLC329 PLC45短接。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3279.html就是这样,我都使用原装的TK6070-OMRON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