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取样--自定义文件管理有问题

楼主(2019-02-16):
使用CMT3103触摸屏,在资料取样里面,采用 动态格式来自定义文件管理,点击下面的确定后,在自定义文件管理单选项旁边的设置按键就不见了。
        而且动态格式的地址也输入不了字符。
目前添加不了图片,怎么回事。

楼主:
添加附件

添加附件,作为 补充

楼主:
输入不了字符,用系统的键盘不行,用自定义键盘好丑啊。按的一点都不顺手

网友:
没有测试出您反馈问题。
请问您的软件版本?

楼主:
V6.01.01.165 build 2018.06.20

我现在上传不了图片,要在自定义文件管理界面里面--点选 触发模式,在文件名下面勾选动态格式。再点击确定--返回后,设置按键就不见了。

还有资料取样的命名规则是什么,而且我用电脑上传触摸屏的资料取样记录,会有个我命名文件夹,在文件夹里面自定义的文件名里面什么数据都没有。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担心数据

网友:
我测试多个版本  按您所描述步骤  都是正常的  设置按键不会丢失。
根据您描述的现象  较像软件异常 建议卸载重装或是升级至我们最高版本【软件下载】  EBproV6.02.01_20190111使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