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命令里面的换行和回车符号

楼主(2019-02-17):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a[6]="test\n"
OUTPORT(a[0], "PC",6)
end macro_command

这是我用OUTPORT 输出HEX码,我这需要在命令后面输入回车符和换行符也就是0D和0A
但是我只找到了换行符的输入方式,
这是输出结果
74 65 73 74 0A 00

我在宏指令里面没有找到回车符号的输入方法,大家谁知道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楼主:
没有高人吗?官方的班主出来看看呗

网友A:
char改一下, 全部用HEX吧,    例如char a[3] = {0x4F, 0x4B, 0x0D}    意思就是OK再加一个回车键, 共3个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改一下, 全部用HEX吧,    例如char a[3] = {0x4F, 0x4B, 0x0D}    意思就是OK再加一个回车键, 共3个字 ...

嗯,这个方法我知道,谢谢。

网友(2019-07-04):
一样的问题。。。看来你也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