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EBpro软件界面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9-02-17):
刚换了个电脑,4K显示器,软件装好以后显示不正常,有些界面显示黑屏。

网友A(2020-09-03):
可以看下软件根目录下的DisplaySetting选项,选择到software  render试下。

楼主(2019-02-17):
只能上传一张照片。系统参数设置界面也是黑屏,

网友A:
您好  请参考此贴
请教各位大神
http://bbs.weinview.cn/forum.php ... 108&fromuid=359
(出处: 威纶通官方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参考此贴
请教各位大神
http://bbs.weinvie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08&fromuid=35 ...

改过来了,还是不行。
我的情况是软件都能打开,能正常使用,只是有部分窗口会显示黑屏,大部分的窗口还是正常的。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新买的电脑用不成,很痛苦的

网友(2020-09-03):
同样显示异常,请问楼主现在有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软件根目录下的DisplaySetting选项,选择到software  render试下。

试用可行,感激不尽。

网友:
试用可行,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