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用宏读取配方资料库里面的Selection值

楼主(2019-02-19):
用数值元件, 地址可以选择到这个Selection值, 这是一个寄存器, 这个我如何用宏指令来读取到它?  威纶的说明书上关于读取写入配方资料库的某个数值的案例, 好像都是用的常量来指定, 我的功能需要取得Selection这个变量, 由宏指令来让它正确读写配方资料库的数据.  目前卡在这儿了, 求指教.

楼主:
在EB PRO的安装文件夹下的一个DEMO程序中找到了范例...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9-06-05):
引用 楼主:
在EB PRO的安装文件夹下的一个DEMO程序中找到了范例...问题已解决

哪个范例呢?能分享一下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