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功能开启后无法离线模拟

楼主(2019-02-21):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原本威纶程序可以离线模拟,但是我在配方数据库里添加配方后,离线模拟,就会弹出”com_e30.exe已停止工作“,关掉窗口后就会提示 8000 端口被占用。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参考此贴  关于使用HMI内部配方离线模拟报警
http://bbs.weinview.cn/forum.php ... 177&fromuid=359
(出处: 威纶通官方论坛)
——最终回访到此贴楼主  是将软件升级至最高版本解决。【软件下载】  EBproV6.02.01_20190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此贴  关于使用HMI内部配方离线模拟报警
http://bbs.weinvie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您好,按照您提供的方法,前三种我都试过,没有用。但是我发现只要把配方数据库的内容删除,关闭配方功能,程序就可以离线模拟了。我用两份相同的程序,一份有开启配方功能,一份没有,只有没有配方功能的那份可以模拟,删除配方,两份都可以模拟。软件是最新版本的,重装也没有用。

网友A:
软件版本是EBproV6.02.01_20190111,对吗?
方便的话,程序上传下,我使用对应版本测试看下现象先;
如果程序需要保密,也可以发送至tech@weinview.cn给我们跟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是EBproV6.02.01_20190111,对吗?
方便的话,程序上传下,我使用对应版本测试看下现象先 ...

是的,6.02.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是EBproV6.02.01_20190111,对吗?
方便的话,程序上传下,我使用对应版本测试看下现象先 ...

昨天我用自己的电脑,win10系统,威纶软件是以前的版本,新建一个程序,什么都没有,就开了配方,一模拟一样提示端口被占用,不知道是不我的操作有问题?公司电脑是win7,威纶软件是最新的版本

网友A:
我用对应版本测试您发送的程序 没产生异常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对应版本测试您发送的程序 没产生异常 如图。

你好,我模拟时,先是会弹出一个窗口,提示“com_e30.exe已停止工作”,关掉弹窗后,就会提示端口被占用

网友A:
您好  这个看来应该是您软件异常  按照提示 我将我软件根目录的com_e30.exe文件压缩包给您,您解压覆盖至软件根目录,重启软件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这个看来应该是您软件异常  按照提示 我将我软件根目录的com_e30.exe文件压缩包给您,您解压覆盖至软 ...

您好,接照您的方法试了,还是不行。就这样吧,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换个别家的屏吧。

网友:
您好  不客气。
如有需要 也可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我们再可能远程跟进这类  试试能否找到您那边问题的产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