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8071IP 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9-02-22):
求大神帮助:

无论是采用内置的modbus协议,还是自己用宏定义的传输均有问题

内置:7F 7E DF FF FD F5 18  (应该为01 03 00 10 00 01 **)

我用宏指令简单测试了一下:给0x01 输出0x7F ,给了个0x56 输出0x2A,但是这个值输出到HMI的寄存器(我给到LW00100)值是对的

char command[32], response[32]
short address, checksum
short read_no, return_value, read_data[2]
FILL(command[0], 0, 32) // 命令初始化
FILL(response[0], 0, 32)

Command[0] = 0x56

Command[1] = 0x3 // 功能码:读取保持寄存器
address = 0
HIBYTE(address, command[2])
LOBYTE(address, command[3])
read_no = 2 // read 2 words (4x_1 and 4x_2)
HIBYTE(read_no, command[4])
LOBYTE(read_no, command[5])
CRC(command[0], checksum, 6)
LOBYTE(checksum, command[6])
HIBYTE(checksum, command[7])
// 使用 OUTPORT 函数将命令送出去
OUTPORT(command[0], "Modbus RTU", 1)

read_data[0] = command[0]
SetData(read_data[0], "Local HMI", LW, 100, 1)

内置的modbus协议

内置的modbus协议

网友:
Command[0] = 0x56 //0x01
站号不对,设置里面站号为1,应该为0x01,你写的是0x56
OUTPORT(command[0], "Modbus RTU", 1)
发送语句也不对,一是没有对应的地址,二是发送的数量也不对。建议把手册的内置函数多看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