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输入正确后跳转界面

楼主(2019-03-01):
如何制作输入密码正确后 跳转到 制定窗口,,,,例如, 按下  按钮 跳出 密码输入框, 密码输入错误 有提示,,密码正确后直接 跳转到 其他窗口,,
  因为涉及的  窗口 及跳转 按钮较多, 如何  获取点击  刚刚按钮的信息呢        例如,,A按钮   对应 A 窗    B按钮   对应 B 窗    等等很多窗口,,都是 输入密码正确后  直接跳转了,,

网友A:
首先参考我们官网对应示例【范例程序下载】  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
此示例达到的效果:
1、点击按钮弹出密码输入窗口;
2、密码正确,进行相应的操作;
3、密码错误,弹出窗口提示;
4、配合Macro来实现。

那么,您现在需求的就是多个  如何区分
在案例基础上   做多个按键弹出不同的弹出窗口  弹出窗口通知不同的位执行对应的宏指令  宏指令思路完全一样就是相应的地址和切换窗口编号修改即可。

注:范例程序中的元件——PLC控制下的执行宏指令和切换窗口选项 不能忽略。

楼主:
这个可以理解,只是稍微繁琐,软件能增加功能就更好,

网友:
收到  这里提下建议哦

网友:
学习了!很多东西都不懂

网友:
如果结合PLC就变的简单多了,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触摸屏来处理的,触摸屏只要被动处理就好,因为我跟本就不懂什么宏指令,PLC就不同,有梯形图。看我怎么操作,屏做PLC数值输入元件,屏启用PLC控制窗口转换,PLC数值比较指令,当屏输入哪个密码正确就把窗口编号写入窗口控制数据。

网友(2019-12-14):
引用 网友A:
首先参考我们官网对应示例【范例程序下载】  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
此示例达到的效果:

我按照这个例子做了 用v5版本  MT6301IP   密码输入后 正确和错误 都无法弹出相应的窗口 哪里设置错误了吗  谢谢

网友:
注:范例程序中的元件——PLC控制下的执行宏指令和切换窗口选项 不能忽略。

            您好,这里注意到了吗?
            还有范例中的宏指令复制进您自己的程序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