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ro软件每次打开都会报错

楼主(2019-03-03):
报错提示:
由于遇到了显示问题。请在Display Setting中使用“OpenGL ES”来解决此问题。

这个问题会在画面编辑的时候突然出现,请问各位有没有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这个网站连图片都上传不了

网友A(2019-04-23):
产生原因:

由于威纶通的部分软件功能需要一种3D绘图API,OpenGL(Open Graphics Library)的较新版本。若您使用的台式机或笔记本,由于显示晶片的驱动程序可能较旧,不支援新版的OpenGL。

解决方法:

到软件安装根目录找到Display Setting;

设置到第一或是第二项,重启软件即可。

楼主(2020-06-09):
引用 网友A:
产生原因:

谢谢,大神, 我这就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