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 字体库问题

楼主(2019-03-05):
1、制作应用程序,TK6070IP。使用字体库用为中英文切换显示,语言一——中文设置宋体,语言二——英文设置Arial字体。
2、在文件内修改位状态切换开关(TS)元件后(修改一些地址之类的属性),语言二的字体会自动改变成其他字体,
    字体的变换,导致元件的长度不一样,制作好的屏文件,显得凌乱。
3、自己尝试了EB8000和EBPro存在同样情况,EB8000自动变成仿宋字体,EBPro自动变成楷体。只要一修改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
    语言二字体就自动变换。
4、望各位高手指导,如何解决或者避免?  谢谢!

网友:
王工  您好
应该就是我们讨论的pro最新版新建  没有问题。

网友:
使用文字标签以后,所有的标签就只能使用默认字体了。怎么就不让更改字体,字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