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信问题

楼主(2019-03-10):
1.触摸屏作为modbus主站发送读数据指令时,哪里可以设置多久读一次呢?是通讯端口设置里面的超时时间和通讯延时时间吗?
2.做modbus主站时可以直接读取显示浮点数吗

网友A:
1.是通讯延迟参数,可以延迟屏发送命令的时间;
2.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通讯延迟参数,可以延迟屏发送命令的时间;
2.可以。

显示浮点数的话,具体要怎么操作呢。那边发送四个字节,触摸屏这边接收到这四个字节,作为一个浮点数。只要改数值元件的格式为32bit floa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