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F语句的问题

楼主(2019-03-16):
short m,n
bool a,b,c,d,e
unsigned short shi,fen
unsigned short shiq1,fenq1,shiq2,fenq2,dl

GetData(shi, "Local HMI", LW, 9019, 1)
GetData(fen, "Local HMI", LW, 9018, 1)
GetData(shiq1, "Local HMI", RW, 44, 1)
GetData(fenq1, "Local HMI", RW, 45, 1)

if  shi==shiq1 and fen==fenq1 and m<5 then

    m=m+1
    SetData(m, "Local HMI", LW, 6000, 1)//加1送显,看程序是否执行

    else if shi<>shiq1 and fen<>fenq1  then

    m=0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当if  shi==shiq1 and fen==fenq1把m<5删了时,能加1,但当当shi<>shiq1 and fen<>fenq1时不归零,这是什么原因,各位老师帮我看看

网友:
修改如下:
short m,n
bool a,b,c,d,e
unsigned short shi,fen
unsigned short shiq1,fenq1,shiq2,fenq2,dl

GetData(shi, "Local HMI", LW, 9019, 1)
GetData(fen, "Local HMI", LW, 9018, 1)
GetData(shiq1, "Local HMI", RW, 44, 1)
GetData(fenq1, "Local HMI", RW, 45, 1)

if  shi==shiq1 and fen==fenq1 and m<5 then

     m=m+1
     else if shi<>shiq1 and fen<>fenq1  then

     m=0

     end if

     SetData(m, "Local HMI", LW, 6000, 1)//加1送显,看程序是否执行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2019-04-17):
short m,n
bool a,b,c,d,e
unsigned short shi,fen
unsigned short shiq1,fenq1,shiq2,fenq2,dl

GetData(shi, "Local HMI", LW, 9019, 1)
GetData(fen, "Local HMI", LW, 9018, 1)
GetData(shiq1, "Local HMI", RW, 44, 1)
GetData(fenq1, "Local HMI", RW, 45, 1)
  GetData(m, "Local HMI", RW, 46, 1)

if  shi==shiq1 and fen==fenq1 and m<5 then

      m=m+1
      else if shi<>shiq1 and fen<>fenq1  then

      m=0

      end if

      SetData(m, "Local HMI", LW, 6000, 1)//加1送显,看程序是否执行

     end macro_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