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TK6070ip触摸屏如何与1个S7-200和1个S7-200 SMART的CPU实现一屏多机?

楼主(2019-03-17):
查了很多资料,有的说MODBUS  RTU可以,有的说主从协议可以,我知道有个方法可以:用屏控制1#CPU再用1#CPU和2#CPU通讯来间接控制。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啥办法呀?求个范例,跪谢!

网友:
TK6070ip上有一个物理公座,上面集成了一个COM1的232和COM2的485;可以根据各自端口的引脚定义 一转二出来各连接一种设备;
那么,如果连接的2种设备都是485口的,其中232口上还需要加一个232转485的模块。

楼主:
请问,加了转接模块之后系统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
换IE的屏,SMRT可以用网口通讯,要么485屏主站,读写二台PLC.

网友:
232口上还需要加一个232转485的模块

如这样,软件中配置的端口还是选择232.

同时您也可以考虑楼上朋友的建议,选购我们直接带2个485口的屏或是带网口的屏,便利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