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EB pro 软件地址标签与smart200地址对应

楼主(2019-03-22):
大家好,最近接触威纶通软件EBproVo6.02.01_20190111再用到地址标签时,不知道地址I0.0/VW20/VD100,怎么输入到地址标签,格式怎么写?
如图所示

请大神指教

网友:
就参考您截图中的地址格式  小数点省略   如I10.7  地址处填入107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