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ro软件 地址标签 的神操作

楼主(2019-03-23):
对HMI编制应用,特别喜欢的功能就是:地址标签。

使用地址标签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更换PLC的时候不需要一个个元件去更改PLC地址,直接在地址标签里统一更改,那样会方便很多。

最近使用EBpro后发现一个很神奇的问题:就是在元件里连接了地址标签以后,无法在“地址标签库”里更改地址。

EBpro的程序员出来——你告诉我,你这地址标签库的作用是啥?难道是用来看的?

难道你是想让我,把每个连接地址标签的元件先取消连接,再更改地址标签库?

不是应该更改地址标签库后软件自动更改元件连接的地址么?

网友A:
我按您的描述对应测试了下,地址标签库支持修改地址同步到使用标签的元件;
您截图中地址出现了问号异常,可能是不同品牌之间的PLC类型切换了导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您的描述对应测试了下,地址标签库支持修改地址同步到使用标签的元件;
您截图中地址出现了问号 ...

呃……我要的就是更改PLC(同品牌不同型号或者不同品牌不同型号)。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一个快速的更换PLC,而不需要换一款PLC以后,所有的地址重新弄。地址标签库不应该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功能吗?如果是同一台PLC更换不同的地址,我觉得地址标签为并没有省多少事。

网友(2019-04-23):
更换PLC后,地址是没办法关联对应了,你的这个要求可能需要加个AI技术才能满足!但厂家能否做点折中的方式就是把这些导出到EXCEL里可以批量的快速修改呢?不喜勿喷,谢谢!

网友:
您好 收到您的宝贵建议  这边会反馈一下,谢谢!

网友(2019-06-03):
楼主的意思大家明白。改的时候遵循一定规则。首先不能直接切换PLC,如果直接切换了。协议变量。地址标签会因为找不到PLC而出现问题。
正确的方法是,添加1个新的PLC,暂时让两个PLC共存。修改地址标签,修改完毕后,删除原PLC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楼主:
软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更换PLC了,需要先把元件链接的标签先解除链接,然后才能更改PLC及地址。
我们需要的是:在不解除元件与标签链接的情况下,更换标签所对应PLC及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