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怎么穿透通讯

楼主(2019-03-24):
硬件CMT-SVR-100,PLC   SMART CPU SR30.PLC与CMT网口2网线连接。CMT网口一无线路由器连接,远程穿透教程只说网口穿透后就是串口。都是网口怎么穿透通讯?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MT8102IE与FX5U MT64通过无线路由器连接,穿透设置时只有“虚拟串口端口”!同病相怜。

网友:
utility manager穿透设置界面 下最后一项PLC连接可以空白;
PLC端下载程序对应的ip地址对应EA2.0下的虚拟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