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MT6071IE和电压表通信,电压表数据显示在触摸屏有错误

楼主(2019-03-27):
准备读 电压表 保持寄存器 中的 频率数据,在 触摸屏上显示。但是目前始终显示为0。请各位同仁予以指教,谢谢!

char command[32],response[32], Freq[10]
short address,checksum
short read_no,return_value,read_data[2]
bool success1

FILL(command[0],0,32)
FILL(response[0],0,32)

Command[0] = 0x1
Command[1] = 0x3

address = 30
HIBYTE(address,command[2])
LOBYTE(address,command[3])

read_no = 2
HIBYTE(read_no,command[4])
LOBYTE(read_no,command[5])

CRC(command[0],checksum,6)

LOBYTE(checksum,command[6])
HIBYTE(checksum,command[7])

OUTPORT(command[0],"VotMeter RTU",8)

DELAY(200)

INPORT(response[0], "VotMeter RTU",2,return_value)
//GetData(response[0], "VotMeter RTU", LW, 30, 2)

if return_value > 0 then

   //Beep()
   read_data[0] = response[4] + (response[3]<<8)
   read_data[1] = response[6] + (response[5]<<8)
   SetData(read_data[0],"Local HMI",LW,100,2)

end if

网友:
欢迎您来威纶通论坛交流疑问。
论坛有分“HMI综合版”“Macro宏指令版”“变频器综合版”
请大家“对号发帖”,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