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编译都成功的,就是下载的时候全部显示失败

楼主(2019-03-27):
如题,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把触摸屏先单独接在一个独立电源上,试一下,输完程序再接回设备上。我就这么玩的。

网友:
这个可能是因为没有与PLC通讯成功。通讯成功了就能显示了。

网友: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请参考此文档说明。
USB连接线使用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