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通过维纶触摸屏读三菱plc里的程序该怎么办

楼主(2019-03-29):
我的那个fx3uplc编程口正常工作时,是连接维纶触摸屏的,我想修改plc的程序时,必须把plc和触摸屏的连线拔掉,太不方便了,我倒有一个fx3u-422-bd通讯板,但是通讯板口已经坏了,我想改三菱fx3u plc里面的程序,好像我听说通过其连接的触摸屏可以更改plc里面的程序,但是不知道怎么办,希望知道的先生给指点一下

网友:
穿透通信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超时问题!不知道要从软件哪里设置,程序状态监控倒没有什么问题,下载程序特别是清除加密程序,也就是恢复PLC没有成功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穿透通信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超时问题!

您好,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正常是不会有此异常;需要的话可以将具体的测试设备信息   设置和现象 以及您的相关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们对应跟进;
下载程序特别是清除加密程序,也就是恢复PLC没有成功过

您好,PLC端加密,是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