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连接手册里没有TK系列的接线说明

楼主(2019-04-01):
为什么设备连接手册里所有的都没有TK系列的接线说明?

能不能提供个下载地址

网友:
1.触摸屏型号脚位定义可以在软件中参考:

EB8000软件位置:说明—说明主题—硬件设置—通讯端口脚位定义

EB pro软件位置:文件—帮助主题—硬件设置—通讯端口脚位定义
将需要的型号管脚代入连接手册就可以;

2、pro软件中,您添加好PLC驱动后,点“打开设备连接手册”会有对应路径提示您下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