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时软件未响应

楼主(2019-04-02):
电脑是win10的系统,原来用的编程软件是在官网下的2018版的easy builder,第一次使用的时候组态编程、编译、下载都好使、速度也快,但过了两天后下载程序时就出现软件未响应状况了,等了半天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后来想可能是应为软件版本太低,于是安装了2019版的软件,可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真是够急的,请教大家了

网友A:
是软件编程什么的时候都正常,就下载的时候,软件没有反应吗?连接什么型号的屏,什么方式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软件编程什么的时候都正常,就下载的时候,软件没有反应吗?连接什么型号的屏,什么方式下载

经查明是电脑的问题,电脑系统出问题了,重新装下系统就好使了,或者是电脑本身的性能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经查明是电脑的问题,电脑系统出问题了,重新装下系统就好使了,或者是电脑本身的性能的问题。谢谢了

不客气 感谢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