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如何用变址

楼主(2019-04-08):
宏指令中怎么加入索引寄存器做变址,来保存多组数据

网友:
macro_command main()
//简单示例
unsigned short DATE,index//定义变量
GetData(index, "Local HMI", LW, 9200, 1)//获取索引寄存器0的值
GetData(DATE, "Local HMI", LW, 9050, 1) //获取当前页面号为后续使用数据
SetData(DATE, "Local HMI", EM0, 0+index, 1)//将当前页面号存储到索引寄存器0指定的u盘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