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与变频器通讯设置参数会影响变频器寿命吗

楼主(2019-04-09):
请问通过HMI与变频器通讯设置参数,是改变数据时写入变频器内存还是会一直读写内存?会影响变频器寿命吗?

楼主:
我用的是MT6071IE与丹佛斯2800变频器通过内置驱动485通讯

网友:
我们的读写机制是当前画面元件会一直进行读的命令,写的命令是写一次发一次。

楼主:
谢谢!
不是频繁写入,读取不影响寿命吧?

网友:
不是频繁写入,读取不影响寿命吧?

您好 这不就是正常的使用嚒?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用配方功能批量传送不同地址变频器参数怎么编程,谢谢

网友:
哈哈哈哈!有味儿。就像手机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接电话,你说会影响手机寿命么?难道只待机。肯定会影响,对于为什么买手机,这影响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