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非PLC设备通讯问题

楼主(2019-04-09):
请问:
想用IE8101触摸屏读取并显示CW-141侧位计的位移数据(CW-141侧位计不属于PLC,它就只有一根串口通讯线,)组态编程一点头绪都没有,该用哪个功能实现呢?

网友A:
具体看机器支持的通讯协议,一般机器支持Modbus  Rut通讯,屏选择MODBUS通讯驱动就好,维伦屏的通讯驱动非常多,也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机器支持的通讯协议,一般机器支持Modbus  Rut通讯,屏选择MODBUS通讯驱动就好,维伦屏的通讯驱动非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