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Buider Pro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2019-04-14):
1---Utility Manager启动,画面是黑屏,但点击黑屏时,程序也有启动。说明,只是不能显示。

2---EasyBuider Pro启动后,新建工程时,显示为黑屏,如下图,还是不能显示。

        试过,卸载后,重新安装软件,重新安装系统,都不管用。Flash插件也有。

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上传图片不成功,明天再传。唉,咋还有这个限制。

网友:
到软件安装根目录找到DisplaySetting;

设置到第三项software render,重启软件即可。

楼主:
解决了。

太感谢了

又刚把电脑都格了一遍,折磨得要疯了,还得装一大堆软件

网友:
解决了。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