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触摸屏支持无线鼠标

楼主(2019-04-18):
哪款触摸屏支持无线鼠标,求解

网友A:
选购我们带U盘口的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购我们带U盘口的屏就可以了。

谢谢刚刚给客服打电话了~是这样说的

网友:
谢谢刚刚给客服打电话了~是这样说的

ok  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购我们带U盘口的屏就可以了。

cMT系列的USB口是否也支持普通的USB键盘输入呢?

网友:
cMT系列的USB口是否也支持普通的USB键盘输入呢?

您好,支持,注意不要勾选弹出键盘,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