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宏指令!有简单问题求助!LW0和RW0是一个地址的数吗?

楼主(2019-04-18):
LW0和RW0是一个地址的数吗?有点蒙,见笑了啊~
       我感觉应该是两个地址不应该是一个数啊~
   可是看了一些程序发现LW1000就是等于RW1000啥意思???

网友A:
LW0和RW0是不同的地址。
如果数据相同,看程序中是否通过资料传输或是宏指令传输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0和RW0是不同的地址。
如果数据相同,看程序中是否通过资料传输或是宏指令传输数据了。

感谢回复~明白了

网友:
感谢回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