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触摸屏上修改定时器时间值

楼主(2019-04-19):
如何在触摸屏上修改定时器时间值,HMI威伦MT6103iP,PLC三菱FX0N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在HMI添加输入输出控件,指定和PLC关联的地址,该地址的数据类型必须要确保和PLC上对应地址的数据类型相同,如PLC上是16位 unsigned类型,HMI上也必须是这个数据类型,连上通讯线完成,注意通讯线的针脚定义不要搞错,具体的针脚定义在官网的HMI安装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