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支持通过PLC变量来切换显示不同的图片吗?

楼主(2019-04-20):
最近客户有一个需求,想根据生产的产品型号,让屏幕上切换显示正在生产的产品的图片,图片已经提前拍摄好,并加入到屏幕的图库中,产品的型号也能从PLC上读取出来,用的威纶通MT8102iE触摸屏,请问怎样设置?
谢谢!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PLC内的变量变换后,触摸屏等了好几秒才变化过来,请问怎样设置让屏幕读取某个变量的间隔快一点?再次感谢!!

楼主:
使用 媒体->图片检视功能

网友:
可以使用[图片检视]下的[由地址指定文件]功能。
可以设置下【系统参数】——【一般属性】——【启用快速换页显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