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21IE与三菱Q系Q02HCPUpLC经QJ71通讯该怎么选择参数设备?

楼主(2019-04-22):
MT8121IE与三菱Q系Q02HCPUpLC经QJ71通讯该怎么选择触摸屏参数中的设备?

网友:
那就要选择QJ71对应的PLC类型。
以太网模块对应Mitsubishi QJ71E71 (Ethernet);
串口模块对应Mitsubishi Q00/Q00UJ/Q01/QJ71。

楼主:
是通过串口的,pLc的中设置为8,E,1,触摸屏中选择COM1,485-4w,8,E,1,连线1-sDB,2-sDA,3-RDB,4-RDA,但通讯异常?为什么?

网友:
您好  请将屏和PLC两端的参数设置截图 以及您的信息:单位名称  贵姓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