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变频器485通讯不上为什么啊?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9-04-25):
(一)HMI1)HMI型号:MT8071IP(2)通讯协议ModBUS RTU (3)接口类型:RS485 2W (4)通讯端口:COM2 (5)波特率:9600 (6)数据位:8 (7)校验:Even (8)停止位:1Bit (9)超时:3s (10)命令重发次数:3 (11)设备预设站号:1 (12)其他均为默认
(二)变频器1)通讯协议ModBUS (2)地址:1(1-247)(3)波特率:9600 (4)数据位:8 (5)校验:Even (6)停止位:1Bit (7)变频器已经设置为通讯控制启停
(三)接线:九针插头,三芯线,1,2,5线都是通的,1接458B,2接485A,5接GND。线焊接啥的没问题,电压也有。
HMI打开控制界面后提示:Device NO Response

网友A:
一般MODBUS通讯 注意参数对应 接线 以及地址对应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官网下载中心>>通讯示例中的一些变频器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MODBUS通讯 注意参数对应 接线 以及地址对应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官网下载中心>>通讯示例中的一 ...

没感觉哪里不对啊,例子也看了好多,没感觉有什么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MODBUS通讯 注意参数对应 接线 以及地址对应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官网下载中心>>通讯示例中的一 ...

如果设置什么的没问题,只是地址16进制转10进制写错了的话,也会提示Device NO Response吗?

网友:
是的   地址没有对应  也会通讯不上。

网友:
什么变频器?ABB ACS510触摸屏1脚接ABB的485A  2角接ABB的48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