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输入问题

楼主(2019-04-26):
我的MT6103IP也不行,麻烦管理员指导一下。

楼主:
网上下载的D44中文输入,下载到显示屏不能实现中文输入

网友:
MT6103ip的中文输入法示例可直接在EB8000示例基础上修改实现:
1、在001的MT8000加后缀.exob并反编译,打开生成的emtp文件,修改型号MT6103ip,保存编译,编译的时候,注意勾选边上的建立字体文件选项,留意程序中楷体对应生成的文字名称;
2、U盘中新建文件夹比如123,通过工具-建立使用U盘与SD卡所需的下载资料选项将程序和配方文件(官网示例history文件夹中的recipe.rcp)建立至123文件夹;
3、电脑楷体拖到U盘文件的font里面,并根据第一步注意事项复制名称替换字体;
之后下载,可正常显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