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种数据备份保存

楼主(2019-04-27):
通过RW寄存器存储设备参数,如果触摸屏用久了是不是电池会没电,电池没电了那我设备参数丢失了怎么办,我们没没参数设备用不了了。

网友:
RW存储参数和电池没有关系的。
保存住数据后是永久性的。

网友:
Rw.数据保存好像有个刷新周期,或者做个系统内部数据保存按钮,不是每个周期都保存的,有次做的工程文件就是因为断电快,数据输进去了还没保存就断电,所以没有数据,还以为哪里出了问题。这个做的好完美解决西门子200CN.数据保存问题

网友:
对的,为了延长Flash寿命,RW地址数据是每隔一分钟存储一次;即数据写入后满一分钟断电可以保持住。
为了避免配方数据在两次保存动作间因关机而造成数据的流失,EB pro提供系统寄存器LB9029:强迫保存数据至HMI,只需对其送出ON的讯号,系统即会执行一次数据的保存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