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3IE怎么实现锁屏

楼主(2019-04-29):
在系统参数里打开屏保功能,但是屏保后只需要触碰屏幕就可以回到原来窗口。我想实现屏保后触碰屏幕后需要输入解锁密码退出锁屏,类似手机锁屏的功能,要这样才能实现?

网友:
可以使用宏指令实现定时锁屏
【范例程序下载】  D18.定时自动锁屏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