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6071IP与FX5U 的485的具体设置

楼主(2019-04-30):
本人:PLC是FX5U,触摸屏是MT6071IP,想通过FX5U自带的485接口与触摸屏进行通讯,请大侠出手?
目前的硬件链接是
触摸屏-----------PLC
1-----------------RDB和SDB
2-----------------RDA和SDA
5-----------------SG

PLC软件参数设置
    MC协议------7  奇   1   9600

触摸屏软件设置
    COM2-------485 4线   7  奇  1 9600

但是硬件连线通电后,显示无法连接,不知道何故?

网友:
http://www.weinview.cn/ServiceSu ... ;id=100000128368755
你可以下载安装手册看一下,数据线的接线脚对不对,还有触摸屏选择com口是2W还是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