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自动切换

楼主(2019-05-03):
有哪位高手熟悉用宏指令实现画面的自动切换吗?小弟以前用间接窗口做的,领导不满意,。

网友:
可以先启用PLC控制下的切换基本窗口;
接下来往这个控制字地址中赋值的方式就比较多,宏指令,PLC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