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出device no response

楼主(2019-05-05):
MT8150iE触摸屏经常弹出device no response

楼主:
经咨询威纶通客服,如果不影响通讯,可删除5号窗口:device no response警示

网友:
如果是有规律性的 在操作某个窗口或是某个元件才会弹出通讯不上的提示,针对性的排查,是否有地址没有对应等情况;
如果完全没有规律  可考虑下干扰。

楼主:
谢谢,没有规律!以前没有过这种现象,自从增加伺服系统以后经常出现,是否伺服对其有干扰?有排出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