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70IH用USB下载和上载错误,密码输入错误指示

楼主(2019-05-06):
我的屏MT8070IH在触屏校正后,恢复了出厂设置了,按说密码都是默认的,怎么我用USB下载和上载时错误:密码输入错误指示
怎么办?

网友:
屏有没有恢复出厂设置了?
如果恢复出厂设置的话,屏上密码会被清空,需要重置一下,哪怕是默认的6个1。

楼主:
屏可以用U盘上下载文件,一切正常,用优盘上载时我也输入了6个1,触摸屏能工作但就是不能用USB接口上下载

楼主:
现在可以了,我在触屏设置中重新输入一下默认密码,上下载OK,USB能用了,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