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模拟

楼主(2019-05-07):
欧姆龙plc如何在线模拟? pc机 串口COM4与plc串口相连。软件提示plc无反应。  同一根线与触摸屏相连,一切正常

网友A:
在线模拟的时候,注意关闭PLC编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模拟的时候,注意关闭PLC编程软件。

重启电脑,在管理员模式下运行,就好了

网友:
重启电脑,在管理员模式下运行,就好了

感谢分享

网友B(2020-05-08):
引用 网友A:
在线模拟的时候,注意关闭PLC编程软件。

我也是这个问题,松下FP-XH C60T与MT8102iP,屏的COM1口跟PLC的COM0口能通讯上,我用USB转232线连上原来那根跟PLC监控程序也没问题,就是在线模拟的时候显示连不上,编程软件也关掉了,EB Pro和Utility Manager都用管理员身份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松下FP-XH C60T与MT8102iP,屏的COM1口跟PLC的COM0口能通讯上,我用USB转232线连上原来那 ...

可以了   ,找到问题了
可以在线模拟的;
注意点:电脑和西门子200 使用PLC的串口PPI编程电缆连接;程序中的COM口和电脑使用的COM口保持一致;和PLC的波特率 站号保持一致。

在线模拟通讯不了 - HMI综合版 - 威纶通官方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weinview.cn/forum.php ... A%CF%DF%C4%A3%C4%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