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FHD与MT8102iE远程连接问题

楼主(2019-05-12):
cMT-FHD与MT8102iE远程连接问题

软件版本 EasyBuider Pro V6.02.02.241
在线模拟连接不上MT8102iE。

如果改为cMT-HD,就可以和MT8102iEl连接上。

cMT-FHD和cMT-HD的远程连接参数不一样?

楼主:
cMT-FHD参数

cMT-FHD参数

楼主:
上图是cMT-FHD的参数设置不能与远程的MT8102iE连接通讯。
cMT-HD与上图的cMT-FHD参数一样就能连接通讯。
是何原因?

网友:
系统参数→HMI属性里面,支持CMT通信协议选择框选上,两个屏都要选,
因为cmt 和 mt不是一个系列的,我也是刚遇上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哈,我试试看。

楼主(2019-06-21):
哎,终于解决了,还是要靠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