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串口为感叹号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9-05-15):
我现在用Utility Manager 软件设置穿透通讯,用以太网方式,安装了虚拟串口(COM3),可是不能穿透(用其他同事电脑可以正常穿透)。去查看原因是发现安装的虚拟串口端为感叹号,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了,用以太网下载与上传触摸程序都正常,就是不能穿透?

网友:
禁用win10驱动程序数字签名即可,具体步骤百度即可

网友A:
我电脑也遇到这个问题。禁用windows驱动程序数字签名后重装驱动程序,任然无法解决,最后重装了另一个系统才可用!

楼主(2019-08-17):
引用 网友A:
我电脑也遇到这个问题。禁用windows驱动程序数字签名后重装驱动程序,任然无法解决,最后重装了另一个系统 ...

我用“禁用win10驱动程序数字签名”可以了。但是用不到多久又要操作一次。

网友:
我用“禁用win10驱动程序数字签名”可以了。但是用不到多久又要操作一次。

            您好,可以将您使用的pro软件版本   电脑的系统信息  ;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我们对应跟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