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触摸屏相关问题备份转换等问题

楼主(2019-05-16):
1.MT6050 ip 触摸屏黑屏,然上传下来的工程XOB,反编译完后为.mtp,打开后为什么却没有原先设计好的触摸画面,哪里步骤出错了?
2.对应下载软件的是官网的软件,上传、下载使用的是官网下载后的EBproV6.02.01软件,反编译使用的是EasyBuilder8000软件,软件是否使用错误?
3.新买回来的MT6051 ip 触摸屏USB端口与6050 ip 的不一样(扁口的,是否需要专用数据线,手机安卓扁口的数据线能用不?(试用了手机的线无法识别USB)
新买回来的6051 ip触摸屏通电打开的界面,需要怎样进行相关设置?及怎样正确完整的将6050 ip触摸屏的程序备份下载到6051 ip触摸屏内?,望大神们能分享解惑下!谢谢!能有详细流程图步骤更好,谢谢!

网友A:
1.建立在屏可以正常上传程序,没有报错;然后反编译后里面内容不是原来的画面内容基础上;
考虑您有可能一开始误操作下载,将屏中程序覆盖掉造成。

2.MT6050ip对应软件EB 8000;MT6051ip对应软件EB pro,micro USB口,可以使用接口匹配的质量好的安卓手机线;

3.程序转换步骤请参考EB8000编写的程序如何转换到EB PRO中

网友B:
1.反编译后 图库是没有的 所以有区别 需要自己替换
2.使用EasyBuilder8000把旧触摸屏 上传和反编译
3.EB pro软件可以打开EB8000的程序,打开后可以重新编译 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反编译后 图库是没有的 所以有区别 需要自己替换
2.使用EasyBuilder8000把旧触摸屏 上传和反编译
3.EB  ...

旧触摸屏的上传下来的文件时.XOB的,反编译后为.mtp的,反编译后的文件mtp的格式不是软件可以直接打开能看到原先的触摸屏操作的画面?现在我的打开没有,反编译后的文件不能直接下载到新触摸屏?第一次接触,比较懵,望大神指教分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立在屏可以正常上传程序,没有报错;然后反编译后里面内容不是原来的画面内容基础上;
考虑您有 ...

我上传时勾选的只有韧体  工程文件,可以上传成功的文件为xob的,拿上传下来的xob文件进行反编译也成功了,反编译的文件属性为mtp的,mtp的文件不是可以直接被打开能看到原先触摸屏设计的操作画面?mtp的文件不是可以直接修改机型下载到新触摸屏上?第一次接触,不太上手,也不知是否上传、下载、反编译是不是有特定的软件限制,但操作过程没有提示哪里错误,望大神能分享一下您成功的上传、反编译、下载的过程。谢谢!

网友:
请上传XOB文件

网友: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只要内部主板没有坏,一般也不容易坏,你都可以上传程序,看来只是显示屏坏了,自动手能力强是可以买块屏自己换的,我认为比换手机屏简单多了。动手能力不强送售后。